[求助] 6455与v5间SRIO链接问题

楼主(2012-11-28):
最近在调试6455与V5间的srio,现在可以使用chipscrop调试SRIO生成的例子,但是又遇到的以下几个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1)SRIO ip核的初始化的过程,主要不理解上电最初是哪个部分先初始化
2)v5的SRIO实例运行,6455的SRIO初始化停在了
while ((rdata & 0x00000002) != 0x00000002)
{
  rdata = SRIO_P0_ERR_STAT ;
}
这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该怎么解决???

网友(2013-11-06):
你好,我也在使用赛灵思ip生成的SRIO V5.6,刚开始接触SRIO,看参考手册srio_ug503里面Quick Start Example Design那一张说ip生成之后是一个回环的东西,还说可以用用tcl文件生成例子工程,不明白啥意思啊,怎么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