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软件安装出错,求助各位!

楼主(2012-11-28):
安装完成,license破解也是通过,就是后来启动的时候总是提示:license manager: can't initialize: Cannot find license file.
The license files (or license server system network addresses) attempted are
listed below.  Use LM_LICENSE_FILE to use a different license file,
or contact your software provider for a license file.
Filename: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License path: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FLEXnet Licensing error:-1,359.  System Error: 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跟之前论坛里面的http://bbs.eetop.cn/thread-209194-1-1.html现象一致,kalahara当时的解决办法是自己建立了/usr/local/flexlm/lisenses/license.dat文件,我也安装他/她的做法新建了相应的路径和文件,但是license.dat怎么搞,着实很没头绪,网上说license.dat的内部数据还分了好几个部分。
当时那篇帖子的很多回复也是碰到了这个问题,而且都解决,小弟不才琢磨不透,只能求助各位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坐等各路高手出手相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破解生成的license文件synopsys.dat用sssverify.exe验证已经通过了啊,主要是我的usr目录下根本就没有Filename: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License path: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自己建立相应的目录和文件之后,问题在于flexlm的license.dat怎么搞呢?

网友:
floating 的 license需要启动,如果是fixed node的话环境变量应该是软件自己的一个。

网友:
在cshrc中设置 LM_LICENSE_FILE

网友:
in your envionment file, please set LM_LICENSE_FILE=your lic 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b开头的文件设置环境变量了,现在的问题是VCS,DC可以用了,PT不行~~~好郁闷的安装过程啊

网友(2017-08-14):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有解决吗

网友(2019-11-07):
正遇到这样的问题,求问怎么解决的??讲一下过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