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波反射最小条件的问题

楼主(2012-11-28):
拉扎维  例3.10   第二问 求解释

网友(2013-06-19):
看来没人会啊

网友A:
当波长的1/10和电路的尺寸相比拟时就不能用简单的静态观点来分析电路了,这就要用波的理论来分析了,波入射到一个面之后会产生反射,当源和负载共轭匹配时反射最小为0。
其实意思跟最大功率传输条件一样。
建议看看razavi的射频微电子。

网友:
最大功率传输条件

网友(2020-12-30):
引用 网友A:
当波长的1/10和电路的尺寸相比拟时就不能用简单的静态观点来分析电路了,这就要用波的理论来分析了,波入射 ...

请问是射频微电子具体哪一部分讲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