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TMS570LS20206的3.3V和1.5V上电顺序的问题

楼主(2012-11-28):
请问TMS570LS20206的3.3V和1.5V的上电顺序有没有要求?还有就是两个复位信号PORRST和RST信号在上电时都要有负脉冲吗?期待您的回答!谢谢!

楼主:
请参考Datasheet第71页关于PORRST和RST的详细描述。

PORRST是的复位信号有效时,芯片将掉电复位,RST有效时,芯片不掉电。同时RST还是芯片复位信号的输出口,即由于某些原因(详见Datasheet第37页)引起的复位,RST引脚会有低电平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