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encounter中布线si问题

楼主(2012-11-28):
对一个滤波器进行后仿,一步一步走下来,到nanoroute的时候,发现
timeDesign -postRoute -si
optDesign -postRoute  -si
这时候setup 产生了WNS为负,
optDesign -postRoute  -si -incr
WNS还是为负,而且与上一次优化相比似乎WNS没有优化多少。

我从新操作了一次,不加si driving
timeDesign -postRoute
optDesign -postRoute
此时setup 的WNS为正 。

问题:1,为何加si和不加si,结果区别这么大?
         2,什么时候应该加si,什么时候不加si?
         3, 就上面出现的问题,WNS为负产生的原因可能是什么?从哪方面进行改进?

楼主:
敬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根据正常的EDI推荐flow来说,每一个stage都存在一定量的timing degradation。
routeDesign
optDesign -postRoute
optDesign -postRoute -hold
optDesign -postRoute -si

网友:
从P&R部分来看,si影响主要来自线与线之间的影响。si影响大不大,看你的设计对不对串扰敏感了以及布线资源是否紧张。
是否分析si,个人看法是从设计的频率、使用的是什么工艺考虑。一般建议考虑si分析的。
WNS为负,可以从同一条路径对比着分析。有可能是串扰的缘故; 至于降低SI影响的方法,坛子里面有很多的介绍了。

网友:
开AAE engine
开OCV mode
开CPPR mode

网友:
5楼正解 不过AAE对timing improve不大 runtime会少

1,为何加si和不加si,结果区别这么大?
加-si report的是si timing 不加是report base timing 一般base timing 会好于Si timing
2,什么时候应该加si,什么时候不加si?
老的flow是先不加si 去fix base timing 再加si
推荐的flow:
postRoute
postRouteHold
postRouteHoldSi
postRouteSi

3, 就上面出现的问题,WNS为负产生的原因可能是什么?从哪方面进行改进?
WNS为负一是因为加了si后用的delcalculation engin 换了, fix base timing的时候看不到si timing
二是si考虑的比较悲观
改进的话要看你WNS具体多少 还有TNS, 如果少的话可以手动修 多的话对clock net加shielding 或者设置NDR都对si有很大帮助

楼主:
AAE模式是encounter10.1里带有的si延时计算器,我仔细看了10.1的FLat里的关于SI和AAE的时序脚本。不过我用的是9.1版本的,这个AAE模式在这个版本里不可用。最后我参考了9.1的UG,借鉴了它里面给出的SI分析的脚本,它用的是common timing engine CTE,经过布线优化以后WNS可以通过了。
脚本如下:大家可以看看,请多多指正!有问题我再改
setExtractRCMode -engine postRoute -effortLevel medium -capFilterMode relAndCoup
setSIMode -noiseTwfMode "-infSW" -insCeltICPreTcl {set_virtual_attacker -gtol 0.025 -mode current; }
timeDesign -postRoute  -si
timeDesign -postRoute  -si -hold
optDesign -postRoute
optDesign -postRoute  -hold
timeDesign -postRoute  -si
timeDesign -postRoute  -si -hold

在这里真心感谢各位大神的帮忙!真心拜谢!!

楼主:
不好意思,我前面找到的解决方法有错误,在这里更正一下,AAE并不encounter10.1里独有的,他在9.1里面也存在。在SI分析中,AAE engine 实现了包含SI效应的快速时间计算。用于postroute 优化里的setup 和hold修复。比Celtic-based 优化要简单,耗时明显减少。使用AAE engine时必须要在MMMC模式下。我用AAE,产生的SI结果也很好。

网友(2013-09-24):
回复 网友A:
你好,有几个问题想问下,
1.在encounter中,si栏下有一个celtIC crosstalk analysis这个有什么用?我用这个运行了下,感觉没有啥效果?
2.在前面提到了开AEE engine ,想问下这个怎么实现?
3.在你的回复中提到使用AAE engine时必须要在MMMC模式下,但是我看了setanalysismode的选项,好像么有这个,
   请问如何实现?
问的有点低级,麻烦了!谢谢

网友(2015-07-21):
有没有做过数模混合芯片的大侠,给我指点一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