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TMS470MF06607中断优先级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2-11-28):
你好!请问TMS470MF06607如何进行各种中断的优先级配置呢?比如现在我有三个中断,CAN中断,RTI中断,HET定时器中断,我这样分配它们的优先级(从高到低):HET定时器中断;CAN中断;RTI中断,请问如何配置?

楼主:
请查收附件,是一个用RTI Compare0 和 Compare2做的例子。

    有几处比较关键的改动:

    1. CHANCTRL01寄存器中的改动,现在把compare2 (中断6)放在了第4号中断源处;compare0 (中断4)放在了第6号中断源处。

    2. 在vim_table中,也要做相应的修改,让第4号和第6号中断,分别对应rtiCompare2Interrupt和rtiCompare0Interrupt。

    3. 打开中断嵌套(NVIC_enable();)

    4. 在rtiCompare0Interrupt();中,打开rtiCompare2Interrupt的响应,并且进入无限循环。

    5. 在rtiCompare2Interrupt();中设置断点,并可以观测到PC进入该断点, 这意味着本来优先级更低的rtiCompare2Interrupt中断,现在可以打断正在执行的rtiCompare0Interrupt中断了。也就是说,两个中断的优先级顺序发生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