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ms570LS20206写)flash的问题

楼主(2012-11-28):
如何调用库函数对flash进行擦写编程读操作,将库加入工程发现无法正常调用,我使用的是keil4

楼主:
请您参考附件中的代码,是使用CCS的例子。

    这个工程是针对TMS570LS2x系列的。

    Flash API无法正常调用问题,请您注意以下两点:

        1. 您无法在同一个Flash Bank中进行烧写/擦出。

                如,Flash API和主逻辑程序放在BANK0中,您对BANK0的其他Sector试图擦除/写入,

                这样的操作是无法完成的。(Flash物理特性决定。)

                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尝试对BANK1进行操作,来检验程序的正确性。

        2. 请注意API调用时需要设置正确的delay参数。如果delay参数不正确,API无法正常工作。

                请参考Flash F035a API用户手册spnu493b.pdf中的6. FLASH DELAY PARAMETER VALUES。

网友(2016-11-19):
请教  Flash 写入 不正确,能给个 CCS  的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