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cc中的命令add_tap_cell_array

楼主(2012-11-28):
今天看到这个命令  说是增加cel用来连接nwell和substrate的,我不知道这个命令是咋样增加的,今天做了个模拟实验,库里面的buff没有连接,我就在其旁边增加了个  tapfile    cell   然后  发现  要是两个cell连在一起  lvs能够通过,要是   不放在一起  拉开一段距离   然后  连接好  power   发现 lvs不能过,现在想问问各位大神  我是不是要对数字的每个stand cel旁边都要增加tapfile  cel,还是有其他方法,还有就是  那个  这个命令实在chipfinish  之后增加的    但是   这个命令增加进去会不会要重新布局布线啊??、求教中??

网友:
这个应该在place之前加,设定每隔一定间距加一个。chipfinish后加,不能保证tap的间距要求,有可能衬底浮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大侠  是不是每个stand_cell旁边都要加,好像距离应该是0吧  我模拟做的实验  如果距离不是0的话   就会报lvs的错误哦   还有能否具体的讲解一下这个的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大侠  这个命令是不是要和insert_tap_cells_by_rules命令配合使用啊   现在感觉这个很迷茫  求大侠  解释下??感激???其实主要是想问下  咋样确定我的tap_file_cell和每个的stand_cel的距离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