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果一个器件具有以下电阻-电压特性,它可以用于设计什么呢?

楼主(2012-11-28):
如题;图如下:

知道这是什么器件吗??

楼主:
在0~2V区间,电阻为200欧姆以下,在3V左右电阻为2K左右,在4V左右变为电阻变为负的了

网友:
one kind of amplifi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you said it can be used to design a amplifier,or the R-V character in the picture is from a amplifier??why and how??
thanks for your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