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Allen书共源共栅电流源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2-11-29):
最近看各种大师的宝典,发现以前好多问题都没想透,在中文第二版第108页最上方那个电流源的图有一个地方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叠加了M5以后M3的漏极电压就能和M1的漏极电压相等,这是为什么呢?

电流源

电流源

网友:
M1 M3漏端电压不一定完全相等的, 加入M5管以后可以调节M5的W/L M5 栅端电压一定,因此可以调节M3的Vd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给出的原理图来看,并没有对M5的管子尺寸进行调整,而是将它的尺寸和M1、M2、M3的取成了一致。

网友:
因为,M1和M3尺寸一样,栅极电压一样;M2和M5尺寸一样,栅极电压也一样;假设两个漏极电压不一样(先假设M3的漏极电压高,即M5的源极),那么M3的电流就要大于M1的电流,这样就意味着M5的电流大于M2的电流,而实际上,M5的VGS小于M2的VGS,电流不可能大于M2;另外一种情况道理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说法并没有真正解释这个电路,何况M5的Vds可能比M2的大啊,M5有可能流过的电流比M2的大啊,我希望能有更接近于电路层面上的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哦  看书不认真  没有看到管子尺寸相等的条件  可是在管子尺寸设置成相等的时候 在仿真的时候Ioutf和Iref也不相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电路搭错了。。。有一个管子的B端没有接地,改过来之后M1 M3的DS电压基本相等。。。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应该是楼上的解释,只是沟道长度调制效应使得有一点点的偏差, 如果没有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就完全相等了  我想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考虑沟调效应还保证M3和M1的漏极电压相等干嘛?M5管叠在哪儿岂不是很多余?

网友:
我没明白你是想要什么样的解释,从严格意思上说,你不可能得到电流完全相同的电流镜,共源共栅电流镜的目的就是把沟长调制效应的影响降至最低,只有M5和M2的漏极电位完全相等,还能真正意义上的电流相等,如果你考虑这两点电位不相等,那么没有任何电流能保证两路的电流相等,因为你的VOUT端口的负载未知,你的IREF的输出阻抗也是未知。

网友:
现实工作中,基准电流(IREF)节点电位与VOUT节点电位也是不相等的,好的设计就是尽量让其接近,这种情况下,电流精度足够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后来我我又想了下,发现Allen在电流源和电流漏那章时用到的几个公式都忽略沟调效应,而在最后提到那个电路时突然又讲起沟调效应,而其计算的基础却又是不考虑沟调,这确实让人有些疑惑,不过确实正如你说,不可能绝对保证电流完全相同的电流镜

网友:
学习了,这种结构的cascode主要是为了增加摆幅吧,4#的解释是对的,我们这里应该基本忽略了M5和M2 Vds 的失配

网友:
真是学习了!!!自己理解的还是浅显啊!!!

网友:
4楼说的正确

网友:
4楼说的大体是对的,增加cascode就减少了Vds对管子的影响,可以近似认为是一致的。

网友(2016-10-30):
我觉得4楼的反证法可以啊

网友(2024-12-09):
请问是哪本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