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Xilinx ISE 仿真问题

楼主(2012-11-29):
是用Xilinx ISE 10.1自带的仿真器仿真,系统是32位XP的本人的工程中调用了IP core,综合也通过了,但是在仿真是出现以下warning,仿真 结果也不正确。

WARNING:HDLCompiler:559 - "stage_module.v" Line 349. Instantiating unknown module dual_ram_20_10

dual_ram_20_10就是我调用IP COREGENARATER生成的,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还请帮忙解决下!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有没有例化成功?一般例化成功了不会出这个问题,关于怎么例化可以参考datasheet

楼主:
回复 2# meteoryzy 应该例化成功了 综合都没有报错啊 warning也没 只是调用到testbench里 他就有那个warning出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可能是你例化过程错了,你先regenerate the core然后按template里的code例化,你的例化的.v文件下会包含.xco文件
检查你的ipdir目录里有没有一个你的ip名字的.v文件,如果没有就需要regenerate
如果以上方法都不行了,把ISE安装子目录下有个ip的目录,把里面你使用的ip的.v文件copy到你的工程目录下,然后你例化这个文件可以仿真,但不一定可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