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采用ilm方法完成top level布局布线

楼主(2012-11-29):
RT
现在设计有两个顶层,都已用ICC生成gds,请问各位大侠,如何采用ilm方法完成top level的自动布局布线。有什么脚本可以参考参考吗?

网友:
两个top? 没见过这种case

ilm是EDI的Hier flow里面的,跟ICC有关系吗?

已经有两个top了,还产生GDS了,还做PR干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ICC也能产生ILM的
就是不知道楼主一开始是按照Hier的flow走的么

网友:
唔,我没用过ICC,知识浅薄了

按照Hier flow走的话,应该不会有两个top level的吧...

正好我最近在设计几个Hier Flow的case,顺便看看CCOPT对ILM的支持情况,顺便讨论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Hier flow具体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回复  damonzhao

    Hier flow具体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引用 网友C:

1. Chip partition2. Block implementation
3. Chip assemble and implementation

网友:
edi 只有ilm 或者 db flow吧, 没有icc 的ilm来的天然,

网友:
edi 只有ilm 或者 db flow吧, 没有icc 的ilm来的天然,
引用 网友D:

EDI有ILMs, FlexILMs, FlexViews等等flows...

楼主:
回复 网友D:

   版主 ,如何使用creat plan group进行chip
partition呢?

网友:
6楼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