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tielo问题

楼主(2012-11-29):
100资产
tie-lo number show 0. 如下所示:
encounter 17> globalNetConnect $vars(gndNet) -type pgpin -pin $vars(gndPin) -all -override -verbose
653 new gnd-pin connections were made to global net 'VSS'.
encounter 18> globalNetConnect $vars(gndNet) -type tielo -all -autoTie -verbose
0 new tie-lo connection was made to global net 'VSS'.

但,tie-hi是正常的,如下所示:
encounter 19> globalNetConnect $vars(pwrNet) -type pgpin -pin $vars(pwrPin) -all -override -verbose
653 new pwr-pin connections were made to global net 'VDD'.
encounter 20> globalNetConnect $vars(pwrNet) -type tiehi -all -autoTie -verbose
97 new tie-hi connections were made to global net 'VDD'.

哪里出问题了,请大侠出手!

网友:
确定代码里边一定有逻辑是被拉低的吗?

网友:
单看log不知道什么问题 需要看GUI
call 个nanoroute吧 tie-lo tie-hi只有nanoroute可以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