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的SFDR的仿真和测试

楼主(2012-11-29):
现在设计一个DAC,如何在使用软件(spectre)仿真它的SFDR?如果有一个做好DAC片子,如何去测试它的SFDR?通常对成品DAC需要测试哪些参数来评价它的性能?

网友:
可以选择保存输出点,导出数据到matlab进行FFT
对DAC片子测试,可以看产品的datasheet,上面有给出测试PCB电路

网友(2018-03-13):
一般精度DAC测试输入信号的正弦波的精度要比待测DAC高2-4bit,否则会因为数字正弦波本身的谐波造成计算到底SNDR偏低。高精度的DAC测试非常麻烦,通行的做法是输入DC信号,看输出的频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