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端口RAM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2-11-29):
最近在做FPGA遇到选择RAM的难题,我的实际ram需求量是16kb,32bit写,8bit读,用simple dual port,结果综合出来对应的却是一个36kb的block ram。不知道为什么啊,v5的FPGA有没有人有双端口ram的资料的分享一下

网友:
深度写了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32BIT*512

网友:
FPGA的块RAM应该都一样,不存在单口和双口之分,就看你用不另一个口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使用了FPGA自带的块RAM,其中有一种的结构好像就是36bit宽的。

网友:
赞成楼上的意见,不同的FPGA有不同的memory块类型,有什么M4K、M9K什么的……
P.S. altera中文论坛有一个回答:
每个block 有3个指标,容量,端口数,以及最大位宽
对于M9K来说,一般1个BLOCK 最大位宽36Bit,2套读写(4个端口),容量为9kbit。
这3个指标,哪个超出了,都要多用一个m9k来实现。

网友:
我记得xilinx的RAM是18K的,按道理用1个就够了的。在core generate生成ip core的时候,下面有按钮可以直接看datasheet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我用的是36kb bram,可以拆成两个18k的用,输入时32*512的,输出是8*2048的,为什么会用36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