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回车与换行的区别

楼主(2012-11-29):
我一直没有搞得很清楚,回车和换行符有啥区别。

记得大一时,C语言老师就说过回车、换行,但都没说得那么细。前两天,看写两句Perl代码时,忽然想起区别一下回车和换行(\r和\n)。现在理解清楚了,记个笔记吧。

符号    ASCII码      意义
\n        10        换行NL
\r        13        回车CR

回车 \r 本义是光标重新回到本行开头,r的英文return,控制字符可以写成CR,即Carriage Return
换行 \n 本义是光标往下一行(不一定到下一行行首),n的英文newline,控制字符可以写成LF,即Line Feed
在不同 操作系统 这几个字符表现不同,比如在WIN系统下,这两个字符就是表现的本义,在UNIX类系统,换行\n就表现为光标下一行并回到行首,在MAC上,\r就表现为回到本行开头并往下一行,至于ENTER键的定义是与操作系统有关的。通常用的Enter是两个加起来。

在计算机还没有出现之前,有一种叫做电传打字机(Teletype Model 33)的玩意,每秒钟可以打10个字符。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打完一行换行的时候,要用去0.2秒,正好可以打两个字符。要是在这0.2秒里面,又有新的字符传过来,那么这个字符将丢失。
于是,研制人员想了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每行后面加两个表示结束的字符。一个叫做“回车”,告诉打字机把打印头定位在左边界;另一个叫做“换行”,告诉打字机把纸向下移一行。
这就是“换行”和“回车”的来历,从它们的英语名字上也可以看出一二。
后来,计算机发明了,这两个概念也就被般到了计算机上。那时,存储器很贵,一些科学家认为在每行结尾加两个字符太浪费了,加一个就可以。于是,就出现了分歧。

/*======================================*/
\n:  UNIX 系统行末结束符
\n\r: window 系统行末结束符
\r:  MAC OS 系统行末结束符
/*======================================*/
一个直接后果是,Unix/Mac系统下的文件在Windows里打开的话,所有文字会变成一行;而Windows里的文件在Unix/Mac下打开的话,在每行的结尾可能会多出一个^M符号。(这也是经常说见到的现象,哈哈,原来是这样的)

c++语言编程时(windows系统)\r 就是return 回到 本行 行首 这就会把这一行以前的输出 覆盖掉
如:
int main() {
cout << "hahaha" << "\r" << "xixi" ;
}
最后只显示 xixi 而 hahaha 被覆盖了
\n 是回车+换行 把光标 先移到 行首 然后换到下一行 也就是 下一行的行首拉
int main() {
cout << "hahaha" << "\n" << "xixi" ;
}
则 显示
hahaha
xixi

网友:
另外我发现在vim中,只能搜到\n,没有\r。
这是因为“\n:  UNIX 系统行末结束符”。
但是在%s替换时,需要这这样子:
%s/  \n作为换行符  /  \r作为换行符  /
两边表示换行用的不一样。

不知这一点在vim中是出于什么考虑

网友:
不统一,确实很麻烦,在linux下编辑的文件在win下看格式都是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