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VCS 模块加密

楼主(2012-11-29):
有谁知道verilog/VCS模块加密的方法啊?

网友:
You can use VCS to encrypt selected parts of your source fil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complete the following steps:
1. Enclose the Verilog code that you want to encrypt between the
‘protect128 and the ‘endprotect128 compiler directives.
Enclose the VHDL code that you want to encrypt between the
--protect128 and --endprotect128 pragmas.

2. Analyze the files with the -protect128 option. For example:
% vlogan -protect128 foo.v
% vcs -protect128 foo.v

网友:
这个牛叉啊

网友(2014-03-11):
回复 网友A:

   大侠请问:
        我有个.vp文件(`protected ... `endprotected)用NC-verilog可以编译和仿真,但在VCS中报错:
                   Error-[BE] Bad encryption
                       Started encryption outside a module or in another scope.

        请问这是为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