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Routing Blockage 如何允許垂直線通過?

楼主(2012-11-29):
求教一下各位有經驗的高手們,
Encounter中,如何設定Routing Blockage之後讓這個Blockage可以允許垂直線通過,不允許平行線。

麻煩各位了。謝謝

网友:
createRouteBlk-layer layerId | {layerIdlist ...} | all

设置需要apply的layer上 比如LZ的要求可以指定在 M1 M3 上 这样M2就可以走线了

createRouteBlk -box 0 0 100 100 -layer 1 3 5

网友:
图形界面面下面的话,在画的Routing Blockage上面按Q,打开属性,就可以看到很多层,将你不允许的层关掉就可以了(点一下,使那个按钮沉下去),允许的层不做操作。 如果是写Tcl的话,就是楼上的办法。

楼主:
謝謝兩位的回應~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