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open 求例子 在线等 谢谢

楼主(2012-11-29):
怎么打开一个txt  然后把里面的东西存放在寄存器堆里面 谢谢了 ,有这方面的例子也可以 关于fopen等函数的 谢谢
邮箱872019780@qq.com  可以发我邮箱 谢谢啦  急啊

网友:
this should get you started:
http://larc.ee.nthu.edu.tw/~lmdenq/doc/fileio.htm#File_Input_Functions

Reading and writing files from Verilog models
Introduction
This describes how you can read and write files in a Verilog model using a set of user functions, based on the C stdio package. With these functions you can perform file input and output directly in Verilog models without having to learn C or the PLI. This code works with VCS, MTI, Verilog-XL, and NC-Verilog (see $fread for one restriction).

Note that Synopsys' VCS 6.1, NC-Verilog 3.3, and MTI's ModelSim 5.5 offer native support for the IEEE-1364 2001 standard. Verilog-XL does not support these tasks except through this PLI application.

    Copyright
    Overview
    Differences between fileio and IEEE-1364 Verilog-2001 standard
    File Input Functions
    Restrictions and Caveats
    Reading pattern files
    Comparing outputs with expected results
    Reading script files
    Reading data files into memories
    Linking with VCS
    Linking with Verilog-XL
    Linking with MTI
    Linking with NC-Verilog

[Chris Spear's PLI Page]

Copyright
All code and user guide are copyright (C) 1995-2000 by Christian B. Spear, chris @ spear.net, (508) 486-5214 or snail-mail at Synopsys, Inc., 154 Crane Meadow Drive, Marlboro, MA 01752. If you have any updates, bug fixes, or enhancements, or want the latest version, please contact me!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modify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s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version 2 of the License, or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This program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long with this program; if not, write to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675 Mass Ave, Cambridge, MA 02139, USA.

Overview
This application note describes how your Verilog model or testbench can read text and binary files to load memories, apply stimulus, and control simulation. Files can also be written. The format of the file I/O functions is based on the C stdio routines, such as fopen, fgetc, fprintf, and fscanf.

The Verilog language has a rich set of system functions to write files ($fdisplay, $fwrite, etc.) but only reads files with a single, fixed format ($readmem). In the past if you wanted to read a file that was not in $readmem format, you would have to learn the Programming Language Interface (PLI) and the C language, write C code to read the file and pass values into Verilog, then debug the combined C and Verilog code. In addition, the Verilog is limited to 32 open files at a time.

However, using the new file I/O system functions you can perform your file I/O directly from Verilog. You can write Verilog HDL to:

    read stimulus files to apply patterns to the inputs of a model
    read a file of expected values for comparison with your model
    read a script of commands to drive a simulation
    read either ASCII or binary files into Verilog registers and memories
    have hundreds of log files open simultaneously (though they are written to one at a time)

Code for all the examples in this file is included in the examples directory for the file I/O functions.
Note that these system tasks behave the same as the equivalent stdio routines. For example, $fscanf will skip over white-space, including blank lines, just like fscanf(). You can prototype code in C then convert it to Verilog.
Differences between fileio and IEEE-1364 Verilog-2001 (V2K) standard
The following list describ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y file I/O package (fileio) and the IEEE-1364 Verilog-2001 standard (V2K).

1) In fileio $fopen has read, write, append variants:
     file = $fopenr("filename");
     file = $fopenw("filename");
     file = $fopena("filename");

In V2K, there is a single $fopen for both multi-channel descriptors (MCD) and file descriptors (FD).  Whether an FD or MCD is produced is indicated by the presence of a mode string added to $fopen in V2K:
     file = $fopen("filename", "w");    // FD
     file = $fopen("filename");         // MCD

Fileio supports the V2K $fopen format under a package compilation switch but that then blocks any use of MCDs since it hides the builtin $fopen.

2) Fileio $fclose has read and write variants that return a status:
     r = $fcloser(file);
     r = $fclosew(file);

In V2K, there is a single $fclose for both MCDs and FDs.  It does not return a status.  Errors can be determined by using $ferror.

Fileio supports the V2K $fclose format under a package compilation switch but that then blocks any use of MCDs since it hides the builtin $fclose.

3) Fileio $getchar is not directly supported in Verilog-2001.  The operation can be done by using $fgetc('h8000_0000) which makes use of the reserved FD for stdin.

4) Fileio defines $fgets as:
     r = $fgets(string, n, file);

V2K does not support a maximum count "n" of characters to read. Input in V2K always terminates at end of line and then string assignment to the target is done.

Fileio's $gets is not directly supported in Verilog 2001.  The operation can be done by using:
    $fgets(string, 'h8000_0000);
that makes use of the reserved FD for stdin.

5) Fileio $scanf is not directly supported in Verilog 2001.  The operation can be done by using:
    $fscanf('h8000_0000, format, args);
which makes use of the reserved FD for stdin.

6) Fileio does not support ? as an alias for X; V2K does.

7) Fileio does not support reading X or Z for %d format specification; V2K does.

8) Fileio supports %f, but not the synonyms %e and %g.  V2K supports all three.  Fileio does not support %f on in $sscanf; V2K supports all specifiers in $sscanf.

9) Fileio does not support %u, %z, %v, %t, or %m input format specifiers; V2K supports all of them.

10) Fileio supports special character input handling for \ (i.e. \\, \oNNN); V2K does not support this (not in LRM).

11) Fileio requires that $fread on a memory use "mem[0]" as the memory referend.  V2K requires "mem" since "mem[0]" will be taken as a register read.

12) Fileio defines $sprintf and $fprintf which are not defined in V2K.  V2K defines the $swrite family of tasks for string ouput and allows both MCDs and FDs in the $fwrite, $fdisplay, $fmonitor, and $fstrobe families of tasks.  V2K supports $sformat where the difference in $sformat and $swrite is in the management of format specification strings.  Fileio requires a single format string in $sprintf, etc; V2K follows the normal Verilog convention of treating any constant strings as format specifiers for $swrite.  In V2K, all output format specifications are consistent and produce the same result independent of whether the target is a string, file, or standard output.

13) Fileio $ferror only returns a status.  V2k $ferror takes a second parameter and stores the error string in that register.  Additionally, V2K $ferror accepts a file descriptor with the value 0 and simple produces the most recent system error status.

14) Fileio requires an argument to $fflush; V2K permits a parameterless call and flushes all files (including MCD files) in that case.  V2K $fflush supports either MCDs or FDs.

15) V2K supports $rewind which Fileio does not.

16) Fileio supports $fputc which V2K does not.

17) Fileio supports $feof which V2K does not.  Some functions such as $fgetc return EOF (-1) but this is not the same.

File Input Functions
The file I/O system functions and tasks are based on the C stdio routines.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stdio routines, consult a C manual. The majo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system tasks and C are caused by the lack of a pointer variable in the Verilog language. Strings in Verilog are stored in registers, with 8 bits needed to store a single character.
OPEN A FILE

integer file;
file = $fopenr("filename");
file = $fopenw("filename");
file = $fopena("filename");

The function $fopenr opens an existing file for reading. $fopenw opens a new file for writing, and $fopena opens a new file for writing where any data will be appended to the end of the file. The file name can be either a quoted string or a reg holding the file name. If the file was successfully opened, it returns an integer containing the file number (1..MAX_FILES) or NULL (0) if there was an error. Note that these functions are not the same as the built-in system function $fopen which opens a file for writing by $fdisplay. The files are opened in C with 'rb', 'wb', and 'ab' which allows reading and writing binary data on the PC. The 'b' is ignored on Unix.
CLOSE A FILE

integer file, r;
r = $fcloser(file);
r = $fclosew(file);

The function $fcloser closes a file for input. $fclosew closes a file for output. It returns EOF if there was an error, otherwise 0. Note that these are not the same as $fclose which closes files for writing.
TEST FOR END OF FILE

integer file;
reg eof;
eof = $feof(file);

The function $feof tests for end of file. If an end-of-file has been reached while reading from the file, a non-zero value is returned; otherwise, a 0 is returned.
RETURN FILE STATUS
integer file;
reg error;
error = $ferror(file);

The function $ferror returns the error status of a file. If an error has occurred while reading from a file, $ferror returns a non-zero value, else 0. The error value is returned once, then reset to 0.
READ A SINGLE CHARACTER

integer file, char;
char = $fgetc(file);
char = $getc();

The function $fgetc reads a single character from the specified file and returns it. If the end-of-file is reached, $fgetc returns EOF. You should use a 32-bit register to hold the result from $fgetc to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aracter with the value 255 and EOF. $getc reads from stdin.
PUSH BACK A CHARACTER

integer file;
reg [7:0] char, r;
r = $ungetc(char, file);

The function $ungetc pushes the character back into the file stream. That character will be the next read by $fgetc. It returns the character if it was successfully pushed back or EOF if it fails.

Note that since there is no $ungetc for stdin in C, there will not be one in the file I/O package.
WRITE A SINGLE CHARACTER

integer stream, r, char;
r = $fputc(stream, char);

The function $fputc writes a single character to the specified file. It returns EOF if there was an error, 0 otherwise.
READ A STRING

integer file, n, r;
reg [n*8-1:0] string;
r = $fgets(string, n, file);
r = $gets(string);

The function $fgets reads a string from the file. Characters are read from the file into string until a newline is seen, end-of-file is reached, or n-1 characters have been read. If the end-of-file is encountered, $fgets returns a 0 and string is unchanged; otherwise, $fgets returns a 1. $gets reads from stdin.

The function $gets is no longer supported by default in fileio v3.4. If you want to use it, you must compile fileio.c with -DGETS. This is because some C compilers will give an error message when compiling fileio.c:

fileio.o: In function `fileio_gets_call`:
fileio.o: the gets function is dangerous and should not be used

You can either ignore this message, or stop using -DGETS to remove the gets function call from fileio.c.
READ FORMATTED TEXT

integer file, count;
count = $fscanf(file, format, args);
count = $sscanf(string, format, args);
count = $scanf(format, args);

The function $fscanf parses formatted text from the file according to the format and writes the results to args. $sscanf parses formatted text from a string. $scanf parses formated text from stdin. See a C reference manual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fscanf, plus examples later in this note.

The format can be either a string constant or a reg. It can contain:

    Whitespace characters such as space, tab (\t), or newline (\n). One or more whitespace characters are treated as a single character, and can match zero or more whitespace characters from the input.
    Conversion specifications which start with a %. Next is an optional *, which suppresses assignment. Then is an optional field width in decimal. Lastly is the operator character as follows:
    b -- Binary values 0, 1
    d -- Decimal values 0-9, _, no X, x, Z, or z. Note that negative numbers are NOT supported because of a Verilog language limitation.
    o -- Octal values 0-7
    h or x -- Hexadecimal values, 0-9, A-F, a-f
    c -- A single character
    f -- A floating point number, no _, X, x, Z, or z
    s -- A string
    % -- The percent character
    Other characters which must match the characters read from the file. Special characters are \" for the " character, \\ for the \ character, \oNNN is a single character whose ASCII value is specified by the octal number NNN, and %% for the character %.

The args is an optional list of registers to be assigned by $fscanf, $sscanf, and $scanf. There must be a register for each conversion operator (except those with %*). Bit subscripts are ignored.

Formatting & padding is closer to Verilog than C. For example, %x of 16'h24 is '0024', not '24', and %0x returns '24', not '0024'.

$fscanf, $sscanf, and $scanf return the number of successful assignments performed. If you do not want a return value from these routines, compile fileio.c (and veriuser.c for Cadence users) with -Dscanf_task. VCS users should switch from fileio.tab to fileio_task.tab
FIND THE FILE POSITION

integer file, position;
position = $ftell(file);

The function $ftell returns the position in the file for use by $fseek. If there is an error, it returns a -1.
POSITION A FILE

`define SEEK_SET 0
`define SEEK_CUR 1
`define SEEK_END 2
integer file, offset, position, r;
r = $fseek(file, 0, `SEEK_SET); /* Beginning */
r = $fseek(file, 0, `SEEK_CUR); /* No effect */
r = $fseek(file, 0, `SEEK_END); /* End of file */
r = $fseek(file, position, `SEEK_SET); /* Previous loc */

The function $fseek allows random access in a file. You can position at the beginning or end of a file, or use the position returned from $ftell.
READ BINARY DATA

integer r, file, start, count;
reg [15:0] mem[0:10], r16;
r = $fread(file, mem[0], start, count);
r = $fread(file, r16);

The function $fread reads a binary file into a Verilog memory. The first argument is either a register or a memory name, which must have a subscript, though the value of the subscript is ignored. start and count are optional.

By default $fread will store data in the first data location through the final location. For the memory up[10:20], the first location loaded would be up[10], then up[11]. For down[20:10], the first location would be down[10], then down[11].

start and count are ignored if $fread storing data in a reg instead of a memory. No warning is printed if the file contains more data than will fit in the memory.

start is the word offset from the lowest element in the memory. For start = 2 and the memory up[10:20], the first data would be loaded at up[12]. For the memory down[20:10] , the first location loaded would be down[12], then down[13].

$fread returns the number of elements read from the file, If $fread terminates early because of an error, it will return the number of elements successfully read. $feof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end-of-file was reached during $fread.

The data in the file is broken into bytes according to the width of the memory. An 8-bit wide memory takes one byte per location, while a 9-bit wide memory takes 2 bytes. Care should be taken when using memories with widths not evenly divisible by 8 as there may be gaps in the data in the memory vs. data in the file.

The $fread system task only works with NC-Verilog if you use the -MEMPACK switch as in:

ncverilog +ncvlogargs+-NOMEMPACK foo.v
WRITING A FORMATTED STRING

integer file, r, a, b;
reg [80*8:1] string;
file = $fopenw("output.log");
r = $sformat(string, "Formatted %d %x", a, b);
r = $sprintf(string, "Formatted %d %x", a, b);
r = $fprintf(file, "Formatted %d %x", a, b);

The functions $sformat and $sprintf writes a formatted string into a Verilog register.  The two functions are identical. $fprintf writes a formatted string to a file.  It has most, but not the formatting capabilites of C stdio package.  The first argument is a register to receive the formatted data, and the second is a format string.  Additional arguments may be included.

The supported formats include b, c, d, e, f, g, h, m, o, r, s, and x. %t for printing formatted time is NOT supported yet.
FLUSHING THE FILE STREAM

integer file, r;
file = $fopenw("output.log");
r = $fflush(file);

The function $fflush(stream) causes any buffered data waiting to be written for the named stream to be written to that file. If the stream is 0, all files open for writing are flushed.

Restrictions and Caveats
You should be aware of following restrictions in using these Verilog functions vs. the stdio functions in C, which are imposed by the Verilog language :

    Because these are Verilog system functions, you must always use the return value as in:

r = $fscanf(...)

    Verilog does not allow assignments inside a conditional. Thus the C code fragment:

while (c=fgetc(stream) != EOF) {
    <process input>
    }

turns into the Verilog code:

c = $fgetc(file);
while (c !== `EOF)
    begin
    <process input>
    c = $fgetc(file);
    end

    $fgets and $gets return only a single bit, 0 = error, 1 = no error, unlike fgets / gets in C, which return a string pointer.
    $fread is very different from fread in C. The order of arguments is different, and the arguments are oriented towards writing to a Verilog memory instead of a C character string. See page 5 for more info.
    $fscanf can not be used to read binary files, or any files with null characters. $fprintf can not be used to write binary files with null characters. Because of the string processing that $fscanf uses, a null in the middle of an ASCII field will prematurely terminate the field.

In addition, $save / $restart are loosely supported with VCS on SunOS. In a test, $feof never returned EOF when running from a save file, but $fgetc did. On other simulators and hardware platforms you can mimic these functions using $ftell and $fseek to find the position in a file and later jump to that location.

The maximum number of files (MAX_FILES) is set in the C code to 12. The maximum string size is 1000 characters. There is no known limit to the number of conversion operators in $fscanf or $sscanf.

Reading pattern files
This first example shows how to read input stimulus from a text file.

This is the pattern file - read_pattern.pat , included in the examples directory:

// This is a pattern file
// time bin dec hex
10: 001 1 1
20.0: 010 20 020
50.02: 111 5 FFF
62.345: 100 4 DEADBEEF
75.789: XXX 2 ZzZzZzZz

Note that the binary and hexadecimal values have X and Z values, but these are not allowed in the decimal values. You can use white space when formatting your file to make it more readable. Lastly, any line beginning with a / is treated as a comment.

The module read_pattern.v reads the time for the next pattern from an ASCII file. It then waits until the absolute time specified in the input file, and reads the new values for the input signals (bin, dec, hex). The time in the file is a real value and, when used in a delay, is rounded according to the timescale directive. Thus the time 75.789 is rounded to 75.79 ns.

`timescale 1ns / 10 ps
`define EOF 32'hFFFF_FFFF
`define NULL 0
`define MAX_LINE_LENGTH 1000

module read_pattern;
integer file, c, r;
reg [3:0] bin;
reg [31:0] dec, hex;
real real_time;
reg [8*`MAX_LINE_LENGTH:0] line; /* Line of text read from file */

initial
    begin : file_block
    $timeformat(-9, 3, "ns", 6);
    $display("time bin decimal hex");
    file = $fopenr("read_pattern.pat");
    if (file == `NULL) // If error opening file
        disable file_block; // Just quit

    c = $fgetc(file);
    while (c != `EOF)
        begin
        /* Check the first character for comment */
        if (c == "/")
            r = $fgets(line, `MAX_LINE_LENGTH, file);
        else
            begin
            // Push the character back to the file then read the next time
            r = $ungetc(c, file);
            r = $fscanf(file," %f:\n", real_time);

            // Wait until the absolute time in the file, then read stimulus
            if ($realtime > real_time)
                $display("Error - absolute time in file is out of order - %t",
                        real_time);
                else
                    #(real_time - $realtime)
                        r = $fscanf(file," %b %d %h\n",bin,dec,hex);
                end // if c else
            c = $fgetc(file);
        end // while not EOF

    r = $fcloser(file);
    end // initial

// Display changes to the signals
always @(bin or dec or hex)
    $display("%t %b %d %h", $realtime, bin, dec, hex);

endmodule // read_pattern

Comparing outputs with expected results

The following model, compare.v, reads a file containing both
stimulus and expected results. The input signals are toggled at the
beginning of a clock cycle and the output is compared just before the
end of the cycle.

`define EOF 32'hFFFF_FFFF
`define NULL 0
`define MAX_LINE_LENGTH 1000
module compare;
integer file, r;
reg a, b, expect, clock;
wire out;
reg [`MAX_LINE_LENGTH*8:1];
parameter cycle = 20;

initial
    begin : file_block
    $display("Time Stim Expect Output");
    clock = 0;

    file = $fopenr("compare.pat");
    if (file == `NULL)
        disable file_block;

    r = $fgets(line, MAX_LINE_LENGTH, file); // Skip comments
    r = $fgets(line, MAX_LINE_LENGTH, file);

    while (!$feof(file))
        begin
        // Wait until rising clock, read stimulus
        @(posedge clock)
        r = $fscanf(file, " %b %b %b\n", a, b, expect);

        // Wait just before the end of cycle to do compare
        #(cycle - 1)
        $display("%d %b %b %b %b", $stime, a, b, expect, out);
        $strobe_compare(expect, out);
        end // while not EOF

    r = $fcloser(file);
    $stop;
    end // initial

always #(cycle / 2) clock = !clock; // Clock generator

and #4 (out, a, b); // Circuit under test
endmodule // compare

Reading script files

Sometimes a detailed simulation model for a device is not available, such as a microprocessor. As a substitute, you can write a bus-functional model which reads a script of bus transactions and performs these actions. The following, script.v, reads a file with commands plus data values.

`define EOF 32'hFFFF_FFFF
`define NULL 0
module script;
integer file, r;
reg [80*8:1] command;
reg [31:0] addr, data;

initial
    begin : file_block
    clock = 0;

    file = $fopenr("script.txt");
    if (file == `NULL)
        disable file_block;

    while (!$feof(file))
        begin
        r = $fscanf(file, " %s %h %h \n", command, addr, data);
        case (command)
        "read":
            $display("READ mem[%h], expect = %h", addr, data);
        "write":
            $display("WRITE mem[%h] = %h", addr, data);
        default:
            $display("Unknown command '%0s'", command);
        endcase
        end // while not EOF

    r = $fcloser(file);
    end // initial
endmodule // script

The file script.txt is the script read by the above model:

read 9 0
write 300a feedface
read 2FF xxxxxxxx
bad

Reading data files into memories

Reading a formatted ASCII file is easy with the system tasks. The following
is an example of reading a binary file into a Verilog memory. $fread can
also read a file one word at a time and copy the word into memory, but
this is about 100 times slower than using $fread to read the entire array
directly.

This is the file load_mem.v

`define EOF 32'HFFFF_FFFF
`define MEM_SIZE 200_000

module load_mem;

integer file, i;
reg [7:0] mem[0:`MEM_SIZE];
reg [80*8:1] file_name;

initial
    begin
    file_name = "data.bin";
    file = $fopenr(file_name);
    i = $fread(file, mem[0]);
    $display("Loaded %0d entries \n", i);
    i = $fcloser(file);
    $stop;
    end

endmodule // load_mem

The file data.bin contains the 200 binary values 0 to 199. You can
look at the program data.c which generated the file. To dump out the binary
file in Unix use the command od data.bin

Linking with VCS

Note that VCS 6.1 and later supports the IEEE-1364 2001 standard.
To use the file I/O system functions with VCS, you will need to:

    Compile fileio.c with the command:

    cc -c fileio.c -I$VCS_HOME/include

    On the DEC/Alpha use:
    cc -c fileio.c -I$VCS_HOME/`vcs -platform`/lib -taso -xtaso_short

    On Windows, use the Microsoft C++ compiler included with VCS:
    cl -c -Zp4 fileio.c

    The -Zp4 switch tells the compiler to use longword alignment. Note that the compiler produces fileio.obj, not fileio.o. In the example below, if you compile on Windows, change the file extension.

    Note that the system variable "include" must contain a reference to the VCS include files, such as:
    c:\vcs422\Windows_NT\lib
    Compile your Verilog model with the fileio routines on Unix with:

% vcs load_mem.v fileio.o -P fileio.tab -R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5.1 -- Tue Jan 11 09:00:41 2000
               Copyright (c) 1991-2000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Compiling load_mem.v
Top Level Modules:
load_mem
( cd csrc ; make -f Makefile DEFAULT_RUNTIME=TRUE product )
../simv up to date
Chronologic VCS simulator copyright 1991-2000
Contains Synopsys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Compiler version 5.1; Runtime version 5.1;  Jan 11 09:00 2000

Loaded 200 entries

$stop at time 0 Scope: load_mem File: load_mem.v Line: 13
cli_0 >

Linking with Verilog-XL

Verilog-XL does not natively support the IEEE-1364 2001 tasks except through
this PLI application.

Note: this information is based on an older version of Verilog-XL. Send me an update if you have one.

To use the file I/O system functions with Verilog-XL, you will need to:

    Modify your veriuser.c to point to the system functions in fileio.c . You should copy these two files into your current directory from the examples directory.
    Type vconfig to generate a script to link Verilog-XL. Use the following table to choose your responses.

Running vconfig
Prompt issued from vconfig :

You type:
Please enter the name of the output script         cr_vlog
Please choose a target         1  Stand Alone
Please choose how to link in PLI application         4  Static with user PLI application
What do you want to name the Verilog-XL target?          verilog_fileio
Do you want to compile for the SimVision environment?          n
Do you want to include GR_WAVES         n
Do you want to include the Simulation History Manager         n
The LAI interface in no longer supported         n
Do you want to include the LMSI HARDWARE MODELER interface software in this executable?          return
Do you want to include the Verilog Mixed-Signal interface software in this executable?          return
Do you want to include the Standard Delay File Annotator in this executable?          return
The user template file 'veriuser.c' must always be included in the link statement. What is the path name of this file?          ./veriuser.c
Please list any other user files to be linked with this Verilog-XL ... terminating with a single '.'          ./fileio.c

. (period)

    Add the switch -Dverilogxl to cr_vlog to compile fileio.c:

    cc -Dverilogxl -o verilog_read $1 $2 -g \
       ...
       fileio.c \
       ...

    Run cr_vlog and link Verilog-XL, producing the new executable verilog_read
    Run the new executable and simulate your models with calls to the read functions.
    You should see the following printed when you run verilog_read to simulate the model load_mem.v :

% ./verilog_read load_mem.v
VERILOG-XL 2.1.12 Jun 21, 1995 14:55:32

Copyright (c) 2000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Routines for file read linked in >>
Compiling source file "load_mem.v"
Highest level modules:
load_mem

Loaded 200 entries

L13 "load_mem.v": $stop at simulation time 0
Type ? for help
C1>

Linking with MTI

MTI's ModelSim 5.5 and later offer native support these IEEE-1364 2001
system tasks.

Create fileio.so, the shareable object:

        make MTI=1 fileio.so

or:

        gcc -c -g fileio.c -DMTI -I$MTI_PATH/include
        ld -G -Bdynamic -o fileio.so fileio.o

Compile and run your design with:

        rm -rf work
        vlib work

        vlog test1.v    # Your Verilog code here
        vsim -c test1 -pli fileio.so -do "run -all"

You might have to set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LD_LIBRARY_PATH to point
to the directory where fileio.so resides.
Linking with NC-Verilog

NC-Verilog 3.3 and later offer native support for these IEEE-1364 2001
system tasks.

NC-Verilog does not support the tf_nodeinfo PLI call which is used in several places by fileio.c. If you want to use these system functions with NC-Verilog, compile fileio.c with the -DNCVerilog switch. This will disable the $fread routine, and passing some strings using a register, such as the format string to $fscanf.

If you have any information on linking with NC-Verilog, please pass it on to me!

You can use makefile_fileio_ncv to compile and link with NC-Verilog. I make no promises!

[Chris Spear's PLI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