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riverStudio中关于DMA的类-Xilinx Pcie驱动开发

楼主(2012-11-29):
最近用DS写PCIe的驱动,用到DMA控制传输,关于DMA的三个类KDmaAdapter,KDmaTransfer和KCommonBuffer应该怎么用呢?

初始化KDmaAdapter:

DEVICE_DESCRIPTION dd;

RtlZeroMemory(&dd, sizeof(dd));
dd.Version = DEVICE_DESCRIPTION_VERSION;
dd.Master = TRUE;
dd.ScatterGather = FALSE;
dd.Dma32BitAddresses= TRUE;
dd.Dma64BitAddresses= FALSE;
dd.InterfaceType = PCIBus;
dd.MaximumLength = MAX_DMA_LENGTH;

1. 初始化KDmaAdapter时设置了DMA单个传输的最大长度为1M:

  1. dd.MaximumLength = MAX_DMA_LENGTH; // 1M

  2.

再为KDmaTransfer分配非分页内存

  1. m_DmaTransfer = new(NonPagedPool) KDmaTransfer(this, &m_Dma);

  2.

这是只是分配了一个非分页内存也就是4KB大小是么?因为我只能读写的4KB的数据,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DMA可传输数据量不是KDmaAdapter里设置的DMA单个传输的最大长度为1M呢?怎样才能写入大于4KB的数据呢?

2. 不支持Scatter/Gather的话,需不需要用到KCommonBuffer呢?在什么情况下用KCommonBuffer呢?

3. scatter /gather是硬件本身支持与否决定的,还是如下代码,在DS中的设置的呢?

  1. dd.ScatterGather = FALSE; //不支持

  2.

4. 支持与不支持scatter /gather,哪个更好些呢?

5. 怎样连续多次DMA传输呢?

驱动菜鸟,希望得到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