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ackage中类的跨层调用问题

楼主(2012-11-29):
把class放到package中,然后在tb里import  package::class
这时class中就不能使用底层作用域了    $root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楼主:
抱歉,是顶层作用域$root

网友:
你必须实例化该类才能用$root吧, 否则只是class定义, 当然没办法层次化调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使用前当然要先创建对象,可是现在是用vcs编译都不能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