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j)(C+Dj) 的实现

楼主(2012-11-29):
各位,请教一下,
如果一个加法器需要200 gate,一个乘法器需要 1000 gates,上面设计最小需要几个乘法器,几个加法器

网友:
97{PWBEOBGL[X)@9{DW[J)G.jpg

网友:
楼上正确

网友:
感觉是一个面试的题啊,简单来讲就是需要几个乘法器,几个加法器,要不要流水线等,个人觉得需要用到不会低于1300个门来实现这个。主要还要考虑到ABCD的位宽等

网友:
看可以不可以资源复用了!!

网友:
一般可以用3个乘,加要5个吧。具体这个不知道有没有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