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我想知道lib里面哪些cell被dont_use了,应该使用什么命令

楼主(2012-11-29):
我对一些cell做了dont use处理,跑完脚本后,我想查看是否set成功,可以使用哪些命令?

网友:
Encounter:
reportDontUseCells
    [-outfile fileName]
    [-cell {cellName | list_of_cellNames | libName/cellName}]

DB command:
dbIsCellDontUse

dbIsCellDontUse cellPtr

Returns a 1 if the specified cell is a dont_use cell, else a 0.
Parameters

cellPtr

Address of cell.
Command Order

Use this command after design import.
Example

dbIsCellDontUse $cellP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