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lackfin与Tricore架构上的区别??

楼主(2012-11-29):
请教:有了解这两款处理器的高手么?能不能说下Blackfin与Tricore架构上的区别??

网友(2013-01-02):
B: 静态超标量结构,并行性针对DSP进行pre-compiler优化.
T:超标量,三发射体系,算术运算/存取/分支

B:多级流水线,主频高
T:4级流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