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高手麻烦对比一下Cortex M0+和MSP430

楼主(2012-11-29):
N多年不整MCU了,以前就是8位单片机而已。
目前,选一款低功耗的MCU,这里有两种东西,麻烦用过的达人指点一下!

(1)NXP的Cortex M0+的LPC800;
(2)TI的某一个型号的MSP430;

需求场合:远程终端,可以传输图像和声音,控制一些外围东西,越省电越好。

之前知道MSP430功耗很小,不知道M0+怎样?还没有更低功耗的MCU,麻烦推荐一下吧!

非常感谢啊!

网友:
1. Cortex M0 is 32 bit. MSP430 is 16 bits.
2. MSP430 only TI apply. Cortex M0 is supported by a lots of big company such as TI, NXP, STM et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M0+的各种产品中,有没有比MSP430功耗更低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知道430功耗很低,如果对功耗要求严格,还是430吧

网友:
我会选M0+

网友(2013-03-08):
也在关注,LPC1110与MSP430F1491哪个功耗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推荐MSP430。

网友(2014-03-24):
M0+相比M0流水线的具体改进在哪?三级变为两级,load、store指令怎么处理呢?

网友:
EFM系列(小壁虎),freecale的KL25系列的功耗都不高于msp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