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手麻烦对比一下Cortex M0+和MSP430

楼主(2012-11-29):
N多年不整MCU了,以前就是8位单片机而已。
目前,选一款低功耗的MCU,这里有两种东西,麻烦用过的达人指点一下!

(1)NXP的Cortex M0+的LPC800;
(2)TI的某一个型号的MSP430;

需求场合:远程终端,可以传输图像和声音,控制一些外围东西,越省电越好。

之前知道MSP430功耗很小,不知道M0+怎样?还没有更低功耗的MCU,麻烦推荐一下吧!

非常感谢啊!

网友:
如果只在这两者之间选择的话,个人认为还是用Cortex比较好。Cortex的M系列专门为了抢传统单片机的饭碗而设计,的确做得不错,眼看着有希望成为未来流行的趋势。如果没有更有说服力的理由,就没有理由不选它。

网友(2013-01-11):
如果你非常在乎省電,那MSP430 可能較好。但是考慮軟體 Reuse,那 Cortex-M 系列因多家公司都有,不必被綁死。

网友(2013-03-01):
如果对省电不是过于苛刻的话还是cortex吧,开发会省力很多,休眠时也不会比430多耗多少电

网友(2021-03-17):
刚好看到, pic, msp430, m 到底哪个更省电

网友:
省电MSP430就很好,opencore开源的那个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