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下做高速接口的高手们关于用于LVDS中的levelshifter的问题

楼主(2012-11-29):
想做一个至少data rate 达到2Gbps的LVDS,由于data是来源于低压1.1V器件,LVDS的电源是2.5V,这样就需要levelshifter,可一个1.1V到2.5V的levelshifter要想达到2Gbps,看起来不容易(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尤其会导致duty cycle发生变化,想问一个高手尤其是做高速接口的大师们怎么做啊? 急待啊啊啊!!这种方法是将serialzier做到1.1V域。

另外的一种解决方法就只能将serializer做到2.5V域,这样levelshifter需要很多个。

有高手愿意透露一下,怎么做的吗? 尤其像altera这些公司应该都会遇到这些问题吧!

楼主:
另外,我知道用固定电流的迟滞比较器可以做,我只是想知道高手们怎么做,尤其像altera,xilinx等等,这些都是渴望不可及的高手啊!

网友:
发错版了把

网友(2016-07-06):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2-09-19):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这是个伪命题。。。

data来源是数字部分,一般的serdes数字都是集成在一起的,基本上你可以保证数字电压和TX的serializer是同一个电压。这个不需要levelshift。

大厂都是这样做的。另外你做half-rate只需要1G的时钟。duty cycle校准可能都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