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sert_pad_filler出现问题

楼主(2012-11-29):
RT
用ICC布局布线,在insert_pad_filler时,提示了下面的warning,导致creat pad ring失败。请问各位大大,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搞了很久了,还没搞定!
WARNING : Cannot find filler cells for gap (240000 0) (295855 0)
WARNING : Cannot find filler cells for gap (335855 0) (391710 0)
WARNING : Cannot find filler cells for gap (431710 0) (487565 0)
WARNING : Cannot find filler cells for gap (527565 0) (583420 0)
WARNING : Cannot find filler cells for gap (623420 0) (679275 0)
WARNING : Cannot find filler cells for gap (719275 0) (775130 0)
WARNING : Cannot find filler cells for gap (815130 0) (870985 0)
WARNING : Cannot find filler cells for gap (910985 0) (966840 0)

网友:
remove_placement_blockage -all
然后再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还是没用!

网友:
那些位置间隙小于最小的filler,可以设置overlap最小fill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什么命令呢?

网友(2019-09-04):
insert_pad_filler -cell "smallest_pad_filler_name" -overlap_cell "smallest_pad_filler_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