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混频器的本振端口偏置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2-11-29):
如题:混频器的本振端口偏置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b不清楚

网友(2013-01-04):
回复 楼主:

    应保证开关管在静态下处于饱和区。有看到文章说当开关管处于线性区时可以降低噪声,但个人觉得得不偿失,这样会引入一些额外的非线性。

网友(2022-08-19):
本振端口需要阻抗匹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