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MATLAB搭的dwa模型为什么用处很小

楼主(2012-11-29):
小弟用matlab搭了一个dwa模型,希望校正SD modulator中的多bitDAC的非线性。mismatch定为0.1%,但是仿真得到有dwa仅比没有dwa提高了4dB的SNR,请问这是为什么啊?我dwa模型应该是正确的,可以实现桶形移位的功能。

网友:
这个问题也困惑了我很久,求高手指导,

网友:
同求解,高手现身

网友:
你看看你的量化器的输出是否是温度计码?和你的DWA输入匹配的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dwa模块单独仿真过,量化器的输出信号和它是符合的,dwa可以实现顺序移位选择的功能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2023-03-15):
楼主你好,想请教一下MATLAB如何实现DWA的功能?

网友B(2024-06-03):
请问下楼主用了DWA技术后是否有谐波降低但噪底抬高的情况呢?

网友C(2024-08-23):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楼主用了DWA技术后是否有谐波降低但噪底抬高的情况呢?

我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还没解决,那个问题先放在那里的,不过这个现象应该是对的,谐波被抑制的同时,肯定噪底会上升,毕竟DWA是把与时间有关的偏差干成与时间无关的随机偏差,只是我那个出来的结果,噪底抬得好多,导致我有效位数并没有优化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解决,那个问题先放在那里的,不过这个现象应该是对的,谐波被抑制的同时,肯定噪底会上升,毕竟D ...

我也是你这种情况,谐波抑制看到的很明显,但是底噪也抬起来了20dB左右,总体enob提升零点几

网友(2024-11-07):
0.1%的电容失配造成的影响本来就不大啊,加DWA能提升4dB的SNDR已经很高了

网友:
求高手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