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TMDSPLCKIT-V3 接收不到信号

楼主(2012-11-29):
前几天刚到的货,第一天使用正常。第二天就发现其中一个modem只能发送信号却接收不到信号。经过一些测试排除是电线和电网的问题。后来又吧固件刷成了官网下载的最新的G3固件,发现正常的那个modem的AFE031板上的LED在接收信号的时候会闪烁,而不正常的modem的相应LED从未见其亮过。请问这会是什么方面的问题?如果是硬件问题该怎么办?

楼主:
楼主不要接高压电的情况下,两个板子直连到插排上,插排不上电。

一端发送,不正常那个接收。

测量如下信号,具体信号参考原理图。

TXRX信号是否有波形?

ADC信号是否有波形?

具体波形,你可以反过来测量,就是不正常的板子发送,正常的板子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