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后仿不收敛,跪求解答

楼主(2012-11-29):
100资产
VCO电路结构件下图:

前仿没有任何问题。提取寄生参数进行后仿时,在某些电容阵列组合下,当变容管控制电压Vc(可变范围0~1.8V)超过一定值时(如Vc大于1V),PSS仿真不收敛(当Vc较小时仿真收敛)。
当开始仿PSS时,log文件显示如下:
trying ‘homotopy=gmin’ for initial conditions.
trying ‘homotopy=source’ for initial conditions.
trying ‘homotopy=dptran’ for initial conditions.
trying ‘homotopy=ptran’ for initial conditions.
trying ‘homotopy=arclength’ for initial conditions.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IC analysis, during periodic steady state analysis ‘pss’.
ERROR (SPECTRE-16080): No DC solution found (no convergence).
增大tstab等方法已经试过了,没有用。
PSS仿真根本就没有跑起来!
有没有人知道是为什么啊?

网友:
gmin设置放松

楼主:
另外:后仿的DC,tran等仿真在Vc较大的时候均不收敛。。。错误和PSS差不多

网友A:
仿真时skip DC试试呢
你的电感用的是sp file吗?

网友B(2013-01-25):
设置skip DC
有时可以的

网友(2014-05-16):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啊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5-07-07):
设置skip DC可以一试啊~

网友(2015-08-26):
回复 网友C:

   我仿真ADPLL时遇到了这个问题,通过skipDC解决了

网友(2016-04-11):
回复 网友D:

   请问skip DC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您好 请问gmin是什么呢?请前辈说一下 可以吗?

网友:
和楼主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16-07-01):
skip dc是什么意思呢?在hspice里面应该怎样操作呢?

网友(2022-05-07):
引用 网友A:
仿真时skip DC试试呢
你的电感用的是sp file吗?

感谢前辈的方案,不知道skip DC对仿真结果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会有怎样的影响?

网友F(2022-09-22):
引用 网友B:
设置skip DC
有时可以的

请问怎么设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怎么设置啊

PSS仿真右下角的options点开就可以看到了。勾选上yes就可以了。

网友(2024-12-23):
引用 网友B:
设置skip DC
有时可以的

Skip dc之后可以仿真但是结果为啥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