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每日一题1129

楼主(2012-11-29):
1、
How to find out timing and physical longest path?
如何找到时序上和物理位置上最长的路径?
2、
Tell some of applications of buffer?
buffer在P&R里面的用途 (至少三种)?
3、
Can input pin floating (openning)? Can output floating? why?
在设计中,单元的输入端可以悬空吗?输出端哪?

欢迎积极讨论,参与讨论者信元相送。
---------------------------------------------------------------------------------
1、
方法有很多,捡一个较为简单的说

longest timing path:
按照要求修改SDC,
如果要求包含multicycle path,则去掉SDC里面的multicycle path
如果要求包含async path,则去掉SDC里面的false path
改input,output delay为0
改所有clock period为同一个数值
然后report_timing

longest physical path比较麻烦,因为要考虑detour route,所以不能简单地算2个flop之间的直线距离
应该首先在现有的工具里面找现成的命令,如果没有的话,就要先把每条timing path里面的所有net找出来,逐个找到每条net的长度,之和就是这条path的physical length,然后,逐一循环

2、
1). 修hold违例;
2).修max_cap违例;
3).修SI引起的delay以及noise违例;
4).修antenna违例;
5).修max_fanout违例;
6).修max_length违例;
7).修max_transition违例;
8).做clock tree

3、输入端不行,输出端可以

网友:
1,时序上的时序分析工具可以report出来吧,物理上的后端工具应该可以report出来吧。
2,增加驱动能力,消除一些时序违规,时钟树。
3,输入不可以悬空吧,输出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分享

网友:
3 只要是有效的输入,不可以悬空,直接造成后续信号的高阻。输出可以高阻。

网友:
最差路径可以通过PT报告出来啊,slack最小的那条,
buffer,增加驱动,作为delay,修复high fanout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花费多少多少

网友:
各种不会啊!!!!

网友:
新手学知识

网友:
输入悬空的话需要增加隔离环

网友:
抱着爱学的态度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