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推荐一本模拟版图绘制的书

楼主(2012-11-29):
本人从事反向版图绘制,现想转入正向版图设计,不知道该向哪方面发展,求推荐几本过渡的书。

网友:
做过反向为什么不能做正向?难道做反向一点思想都不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反向画版图是根据图像画的,正向是根据电路设计版图的大小和走向,不一样的地方很多。

网友:
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这个看你怎么理解了,比如做反向,哪里怎么画,如果有一些考量的话,那么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画?如果你心里有这个答案,那为什么不能做正向呢?关于版图的书也不少,可以看看比较经典的<<模拟版图的艺术>>

网友:
模拟版图艺术

网友:
不知道LZ对微电子工艺和集成电路设计了解多少??版图的艺术这本书不适合入门,建议
看看Judy Saint的《IC Mask Design》,也是非常经典的,当比较实用浅显

网友:
    我猜LZ还是相对了解的,没有了解怎么能做反向?只是程度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集成电路设计基础和微电子工艺等都学过,有一定的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