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encounter的问题

楼主(2012-11-30):
用encounter做布局布线,以及后面的DRC、LVS,是不是只要标准单元和IP的lef文件就可以了,还需要他们的gds文件吗?

网友:
需要導出gds才可以。lef只是框而已

楼主:
做完布局布线,要导出gds文件,但在做版图的时候需要加入标准单元和IP的gd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