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验证平台

楼主(2012-11-30):
本人搭建了一个UVM平台,在sequence启动方式上通过config设置成
uvm_config_db#(uvm_object_wrapper)::set(this, “env.agt.sqr.main_phase”, “default_sequence”, my_sequence::type_id::get)设置成自动启动方式,但是在设置之后却不能向UVM资料上所说的那样可以自动启动sequence,而是必须使用starting_phase段才能运行 ,也就是说自动启动失败,想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自动启动一个sequence?但是在别人的环境中以上述方式是可以自动启动的

网友(2013-01-04):
你好,我这样用怎么编译出错了,uvm_config_db#(virtual my_if)::set(null,"ucm_test_top.env.i_agt.drv","my_if",my_if);

Error: top.sv(21): (vlog-2730) Undefined variable: 'uvm_resource_db'.
Error: top.sv(21): near "#":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

应该怎么解决啊?请求帮助,谢谢!

网友:
ucm?你是不是打错字母了?

网友:
你的  my_sequence是怎么定义的?create了吗?
另外,你这句话是没有报错吗?get()是不是应该这么写?
uvm_config_db#(uvm_object_wrapper)::set(this, “env.agt.sqr.main_phase”, “default_sequence”, my_sequence::type_id::get())

网友:
你好,我这样用怎么编译出错了,uvm_config_db#(virtual my_if)::set(null,"ucm_test_top.env.i_agt.drv"," ...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uvm class lib没有load完全。
连uvm_resource_db都不认识。

网友(2018-05-18):
研一小白才开始学习UVM,路过,祝楼主学习进步

网友(2018-07-27):
即使设置了default_sequence,也是需要通过starting_phase.raise_objection(this)才能启动吧

网友:
搭建平台难不难啊 初学者  也想自己搭建平台

网友(2018-10-17):
回复 楼主:

    谢谢,太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太好了。

网友:
同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9-03-01):
sequence 的启动包括两个步骤:
第一,实例化 my_sequence::type_id ::create("my_sequence");
第二,自动启动sequence , 注意是get();

网友:
UVM实战的P48-50页有讲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
UVM验证有什么好的资料吗?入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UVM实战(卷1)》.张强 编著 并且可以下载源码
    网上也有像 “启芯课堂”、“路科验证”这样的uvm视频教程

网友:
set的第四个参数应该为 -> get();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C:

    1. 《UVM实战(卷I)》. 张强 著

    2. 网上也有很多在线课堂,视频讲的一般比较详细,可以帮助理解,帮助新手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