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牛指导啊,关于相关双采样的简单电路仿真,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2-11-30):
如图我想做一个相关双采样电路,问题是:输入端用一个方波来代替,输出应该是方波正负电平的差值(采样时间是方波周期的一般),没问题的,但是输入端如果是两个输入端,一个是采样电压,一个是参考电压,输出应该是他们的差值,可是总是不对,求指导啊

网友:
把每个phase的简化电路画出来,然后标记结束状态的电容电压
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问题出在了两个输入端的交点处,应该加一个接地电容,不然这点的电压无法存储,会出现电压的跳变。

网友(2014-04-02):
大哥,相关双采样求指导啊,怎么设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