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9826使用问题

楼主(2012-11-30):
AD9826配置问题,不知道怎么验证配置是否好了,我采用SHA模式,RED通道,4V钳位,但是采集在输入为零时,输出却不是0.而且还会出现FF的情况,有人用过AD9826没,求高手指教~~~~~~~~~~~~

网友:
没有用过的,目前在用9265

楼主(2013-01-24):
回复 网友A:

   哦,O(∩_∩)O谢谢你的跟帖,没关系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2013-07-2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楼主可以把你的QQ号或者邮箱留下,方便交流

楼主(2013-09-05):
邮箱地址:zh_worke_mail@126.com

网友:
内部参考电压选好没,内部电阻搭好没,一般也会有点值的,不会每次是0

网友(2014-06-17):
楼主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