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ndard cell layout 版图

楼主(2012-11-30):
我现在刚刚接触IC的模拟layout。想问一下现在基本每家流片厂,都会有standard cell 标准库单元。它里面都有layout可以调用。还要自己画那些元器件的layout吗???一般是自己画的,还是直接调用的呢????求解答,感激不尽

楼主:
版主可以回答一下吗??

网友:
一般基本的器件是厂家提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如果厂家有提供,就不用自己画??自己画比较好,还是直接用厂家做的standard cell好??

网友:
模拟IC layout,尺寸和要求,一般都不同于数字电路中的standard cell,通常是手工画。只是现在又很多工具,可以调用PCell这样的单元,填上具体的尺寸后就可以自动生成,可以节省部分工作量;如果没有Pcell,copy paste 再修改一样可以节省工作量,但总归模拟layout,还是大量的手工活——就是大家常说的,这是个体力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明白了。我只是看书的时候,见到很多介绍如何如何地画元器件的layout,让我产生疑虑。

网友(2022-05-31):
have a look and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