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功耗的形式验证DFF通不过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11-30):
请教一个关于formality验证基于UPF的低功耗设计的问题,就是我在DC综合和RTL进行形式验证时,所有的保持寄存器都通不过。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期待高手指教,急切!多谢!

网友:
你在fm的scripts里面load_upf了吗?要ref和impl都要load才行。
最好把svf也读进来。
没道理不过的。

楼主:
没有过,不知道为什么,能否给予帮助啊,你说的我都有操作,但是就是所有的寄存器都不能过。

楼主:
要是你有做过这方面的设计,能否给予我一些帮助,毕业论文全靠他了!

网友(2015-12-18):
回复 网友A: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呢 能否说下方法!

网友(2016-04-27):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