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混合仿真问题

楼主(2012-11-30):
求大神指点!!!
我在仿真时用到了verilog写得模块,veriloga写得模块和模拟模块!!
怎么在cadence里面仿真!!!

网友:
spectreverilog,搜本站

网友A:
一个PPT,一个WORD,详细步骤,照着一步一步做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混合仿真与nanosim的混合仿真相比,哪个更方便?速度、精度、操作等等

网友(2013-01-08):
照着做了,但还是不行,不知道哪出问题了。

网友(2013-03-06):
Cadence 的INSICIVE 平台不是支持混合仿真的吗?

网友(2019-08-22):
引用 网友A:
一个PPT,一个WORD,详细步骤,照着一步一步做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