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关于运放输入级跨导的仿真

楼主(2012-11-30):
最近在cadence里面做一个轨到轨的运放,做完以后再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里面仿真。可是我忘记怎么仿跨导了。。。
哪位高手可以详细点说一下,谢谢!
效果图最后应该如下:

网友:
轨到轨运放里面输入级的跨导一般就是gmn+gmp。把管子的gm参数拉出来看论坛上有教程的,版搜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4-04-19):
回复 网友A:

这样精确吗  管子的跨导是不是就是总跨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