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总线 lock up求助

楼主(2012-11-30):
各位大侠,今天碰到一个问题,在一个SOC的系统中,几个Master同时访问一个Slave, 随机的会出现CPU停止工作的现象,感觉是AXI总线的Write channel lock up了,也不知道是写地址通道还是写数据通道的ready 被一直拉低了,而read channel 是正常的。想问一下,AXI总线在什么情况下写总线会被lock up?

网友:
應該要先檢查你的slave對於多個master同時訪問的時候 HREADY是否會被一直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