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典型gain boost opamp中辅助运放的共模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2012-11-30):
在图示这种常见gain boost运放,辅助运放的输出共模是如何确定的(VBN,VBP是应该接到固定一个合理的偏电压)?辅助运放的输出共模确定的原理是?
请搞过这个的兄弟讲解下原理,非常感谢。有详细讲这个的论文请推荐一下。

网友:
通过输入共模反过来确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明白,呵呵。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VBP和VBN确定了booster的输入共模,也就是cascode的源端电压,由于VGS是确定的,那么gate端的电压是不是就确定了?实际上是个复返库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3-01-03):
回复 网友A:

   是说所加电压时加gain boost 放大器前的那点源极的电压么?

网友(2013-03-19):
回复 网友A:

    那我想问下  这种gainboost运放 他的辅助运放的共模电压怎么确定呢?需要用共模反馈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请问这个电路你是在哪个论文上看到的呢?我也在怀疑 gainboost运放的那个全差分辅助运放 它需要共模反馈么?

网友:
只要是全差分的应该都要共模反馈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并非所有全差分都要共模反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否详细说明

网友(2018-05-02):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20-08-27):
这个东东与其看成一个全差分运放,还不如看成两个单端运放,VBP/VIN,VBP/VIP;

网友(2021-06-10):
楼主找到相关文献了吗?能给我发一份吗

网友:
mark 请问是不是辅助运放不需要CMFB呢?

网友(2021-11-29):
我是先不加gainboost,中间的两对偏置正常给,仿真结果来看输出共模是多少

网友(2022-02-25):
从辅助运放共模通路上来看,共模通路上辅助运放(VBN/VIN)也等效为单级运放,其中VBN输入来自偏置电路,VIN接主运放cascode管源端,该运放输出接在cascode管栅端,起到运放钳位作用来固定栅端电位!

网友(2023-03-21):
楼主,你这篇论文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2024-08-28):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并非所有全差分都要共模反馈。

你好,想请教一下,全差分运放用在哪里不需要共模反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