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仿真如何看内部的一些reg或者wire的信号啊???

楼主(2012-11-30):
rt~
modelsim 仿真如何看内部的一些reg或者wire的信号啊???

网友:
把想看的信号拉进去,然后再modelsim--simulate--run---restart 然后再重新运行仿真来看的 输入run 100us(相应的时间)。直接输入restart 也行

网友:
wave命令,看一下就知道了,
看一下modelsim自带的例子。。学习一下。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108728-1-4.html
这个帖子的6楼的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