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何只有Pmos可以偷ESD-Rule?

楼主(2012-11-30):
在做ESD的layout时,因为面积要求,会偷Pmos的ESD-Rule,减小sab宽度等等;但是Nmos就不会偷;
好像跟Pmos和Nmos的snapback差异有关,但是想不出具体联系了;
求教了!多谢!

楼主:
好像是P的Esd性能没有N好,N breakdown会比较快,还有那些其他因素或者其他方面考量?

网友A:
如图,一般情况下,
Pmos的骤回特性(snapback)不明显,从而可以保证
Vh>Vt1,也就保证了pmos的ESD电流可以均匀的泻放;

相反的是NMOS的骤回特性(snapback)很明显,也就是
Vh<Vt1,也就是NMOS的电流容易不均匀的流动,为了保证
尽量多的NMOS管开启。
在NMOS管的Drain端的salicide block 不能省,也就是Drain
端到PAD的寄生电阻不能省,从而触发其他的NMOS管开启。

Snapback

Snapback

PS:
之所以PMOS与NMOS的寄生三极管出现这么大的差异,主要
还是beta-NMOS>>beta-PMOS(beta=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pmos是pn节正向导通在泻放esd电流,nmos做的结构都是基于BJT的snapback。具体的可以参考相关的书籍,这里说的都比较片面,还有,你可以将cross section画出来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详细回复,为何不能偷rule已经理解了,是为了均匀开启;
那么为何beta放大倍数会有差,也就是,为何会出现snapback差异的现象?

查到资料说,因为寄生npn的热载流子效应导致,相比pnp,会有更加大的衬底电流,导致发射-基级更加正偏,电流泻放厉害;

不知道大侠们如何理解为何会出现snapback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回复,你讲的这个应该是ESD的原理了;NPN是n - pn先反向击穿,然后寄生npn开启泻放;
但是,PNP是pn - p也应该是反向击穿,再pnp开启泻放才对吧;你所说的“pmos是pn节正向导通在泻放esd电流”也不对吧,除非是V对IO抽电才是你说的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寄生的三极管与bipolar工艺做出来的三极管有相似的性质;

bipolar工艺出来的三极管,beta_npn>beta_pnp;
其工艺上的因素对这里寄生的三极管同样有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昨天看《Basic ESD and I/O Design》,也是这么解释的。

网友:
Nmos的body/sub 一般是接低的,所以从I/O到VSS有个反向NP结,触发NMOS snapback,如果从VSS到I/O,就是一个正向的PN结;PMOS的body一般是接高的,所以从I/O到VDD是一个正向的PN结,如果从VDD到I/O就是一个反向的NP结,但因为PMOS没有snapback,同时ESD能力不如NMOS,所以这条路径常常通过旁路的Clmap先到gnd后走下拉的NMOS到I/O。

但是具体电路有具体做法,例如高压的P/Nmos都比较大,不需要clamp支持直接走mos也是可以的。还有从I/O到gnd的路径如果有旁路clamp那么一条“I/O->VDD->gnd”的路径会先于需要snapback的nmos开启。

网友:
回到标题的问题,nmos的sab以及dcp距离一是保证寄生的ballast res能够辅助均匀导通,二是sab防止了esd直接打到gate上。

pmos因为没有snapback,所以多叉指均匀没有问题。距离可以缩小,至于有没有sab我要去查一下(记性差了)

网友(2013-01-12):
同意四楼观点,NS 模式的ESD比较常见和比较弱。相对来说,nmos 靠breakdown 泄放电流的能力不如pmos的正向导通能力,因此削弱pmos比削弱nmos可取。

网友(2013-03-18):
PMOS的的虽然也有snapback的寄生结构,但实际拐点非常不明显,测试曲线更接近于二极管的反向特性,不如NMOS的对DCG尺寸那么敏感。

网友(2013-07-03):
感謝分享 非常有用

网友:
我记得ESD器件的SAB block层一般都会有,就是为了使ESD器件打开均匀。

网友(2013-08-15):
Pmos 一般不会有snapback 或者很小

网友(2014-04-24):
nmos有snapback,不但不能偷还要做二级esd保护

网友:
很好,这方面知识比较欠缺,学习了!

网友(2015-03-14):
Good information for me.
Thanks!

mpig

网友:
PMOS可以不用SAB

网友:
我想主要原因在于芯片制造的时候一般都是bulk接地,ESD发生的时候,用NMOS 泄放电流更直接

网友:
ESD放电不一定是到地的.
例如两个信号pin对打, 那ESD电流就是从A到B, 地只是中间路径.

网友:
P ESD > N ESD

网友(2015-04-18):
三楼的回答是太精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再问下一般 CMOS 是 p-sub N_well
如果是SOI 类会改使用 2n-sub , pmos layout 都跟以前不同下那是否
先前说ESD 都不同?

SOI process 和一般不太一样阿

网友(2015-05-25):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5-07-01):
回复 网友A:

   很好

网友(2015-11-05):
很好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2021-11-08):
学习到了,问的很棒

网友(2021-12-17):
学习到了,好多大神

网友(2023-05-08):
引用 网友A:
如图,一般情况下,
Pmos的骤回特性(snapback)不明显,从而可以保证
Vh>Vt1,也就保证了pmos的ESD电流可以均 ...

这个回复比较全面,而且通俗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一般情况下,
Pmos的骤回特性(snapback)不明显,从而可以保证
Vh>Vt1,也就保证了pmos的ESD电流可以均 ...

这里面说的应该是Vt2>Vt1来保证均匀导通,不是Vh。

网友(点评):
3楼说的应该没问题。补充一点:需保证Vt2>Vh,避免直接触发热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