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V违例咋办哪

楼主(2012-11-30):
如图 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网友:
optDesign -fixDrvOnly 好像是这个comma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不理会这个Vio可以吗

网友:
基本不可以,timeDesign 看一看具体的report,如果发生在clock path上就更不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如果三项都是0呢

楼主:
在encounter里做优化也不行。还有别的解决办法吗?

时钟树生成后还没有 NANO ROUTE后就不行了。

网友:
要找为什么不行的原因,比如,fixed,dont_touch,cell density太高,,,,
然后再修复

网友:
估计是有dont_touch的单元,或者optDesign -hold  -drv

网友(2013-03-01):
optDesign -fixDrvOnly 好像是这个command
引用 网友A:

    optDesign -drv

网友A:
    optDesign -drv

Corrects max_cap and max_tran violations. To correct fanout_load violations, specify
setOptMode -fixFanoutLoad before you specify optDesign.
You cannot use this parameter if you specify -incr. When applying this parameter, optDesign will fix only the DRV and not the setup/hold timing violation.

网友:
路径不是很多,看看最大的是哪里导致的。
分析清楚原因最重要。
手动改掉最大的,然后optDesign -drv

网友B:
我顺便问一下total  Nr 不为0    real都为0的时候可以么  有时候发现 就是total Nr 中的fanout不为0....

网友(2021-05-07):
引用 网友B:
我顺便问一下total  Nr 不为0    real都为0的时候可以么  有时候发现 就是total Nr 中的fanout不为0.... ...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