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神推荐带USB2.0的FPGA开发板

楼主(2012-11-30):
希望带CY7C68013系列USB芯片,FPGA LE在4万以上

网友:
我也找过很久了,LE 在40K以上的没有 68013,淘宝上只有 4K的,EP1C6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找到一个3万LE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192.nmSYhm&id=8522657248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了下,没发现USB2.0芯片
    那个是指USB2.0的 Link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子板上有 cy7c68013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192.nmSYhm&id=8522657248

网友:
找过很久了,LE 在40K以上的没有 68013,淘宝上

网友:
自己在上面焊接一个大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