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文件转化为.db文件出错

楼主(2012-11-30):
关于将.lib文件转化为.db文件,以前安装网站上的提示,在dc_shell>read_lib xx.libdc_shell>write_lib -format db -output xx.db xx
成功的把.lib文件转换为.db文件
但是最近又需要重新转化,遇到问题了。
进入的界面是dc_shell-xg-t,然后还是用同样的方法转,但是报告错误,说:**cell attribute cannot be specified here
一模一样的文件,第一次转换成功,第二次转换就报这错,不知咋解决?~
求指点。。。谢谢!
是不是dc_shell与dc_shell-gt-x界面不同,所引起的?

网友:
查一下报的哪个cell,可能是lib文件哪里格式出错了

网友:
你尝试一下 dos2unix xxx.lib xxx.lib

网友:
我记得 xx.lib 必须和 lib 里面定义的 name 一致
否则 write_lib 就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