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asim和Modelsim在同一台linux机器上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2-11-30):
老早以前用过modelsim,后来接触了一下questasim;
今天,我在一台linux机器上都安装了questasim和modelsim的10.1c版本的软件,后来发现两个软件不能正常工作,姑且不考虑license的问题,我发现在各个软件安装路径下的bin目录里面都有许多相同名称的文件,比如vsim。
我在终端里面只安装questasim时,运行vsim可以运行questasim的gui;但是,再把modelsim安装完之后,终端里面运行vsim时,只能启动modelsim,并且license错误!
这样一搞,我的questasim的一些工程没法跑了!

求教,高手指点迷津!!!

非常感谢!!!

网友:
I know you can change your shell before you start runing the soft!

Does Some nice guys have perfect solution???

网友(2013-10-24):
我是在windows下装的。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2013-12-29):
超级的好东西啊、!

网友:
自己写environment 的script,modelsim写一个,questasim写一个。
每次需要调用哪个就运行哪个env文件,env文件需要export出path和license。

网友(2014-07-08):
回复 网友A:

    这样可以的!mentor非得搞两套相似的软件出来,真是抽风!

网友(2016-01-09):
感谢您的上传

网友(2016-04-07):
Windows下都是不同的版本写不同的batch来启动方便。